电窑配线

楼主(2008-12-19):
我公司要建一条电窑,用120KW电阻丝。请问要用100米的捛线得多少平的?

网友A:
这种问题怎么就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B:
如果用铜线的话,按3A/平方毫米选截面,铝线的话按1.5A/平方毫米就可以了,如果距离远,还要保守一点。顺便问一下,你这个电窑是用来干什么的,需要恒温控制吗?

网友C:
阻性负载,120千瓦,负载电流为182A,BLV,选95平方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选择,用95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