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变频器一拖两异步电机的同步性?

楼主(2008-12-19):
怎么解决变频器一拖两异步电机的同步性?

现在有一行车设备,水平和升降都用双电机驱动的,但运行下来发现同一行程的两电机位置有偏差>>

网友A:
 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不可能完全同步的,只是相对说的,同步性好与差与很多有关  如两台电机本身有误差,  与带负载也有误差。 当电机性能多近视一样,负载差不多,那么他们同步精度就好一点。

网友B:
建议将异步电机改为同步电机,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我通常都是用1台变频器带多台同步电机,异步电机同步都是用2个变频器,给定同频率控制信号加编码器做的

网友D:
一拖二的情况下,要做到电机尽可能同步,只能选择性能相近的、同一品牌和批次的电机。

一拖二也不能实现带速度反馈的闭环控制,因为变频器只能接受其中一台电机的速度反馈值。

网友E(2009-07-25):
PG卡来完成解决问题

网友F:
这也想得出。

有偏差?没把你扭断,已经算你烧高香了。让你和刘翔吃一样的饭,然后让你两一起跑,你跑的有刘翔快吗?

人和人是有差别的,电机和电机也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