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段S5程序

楼主(2008-12-19):
//PB201

SEGMENT 1

A I 57.4 /液压泵运行信号,接触器辅助触点

= F 4.0

DOU FX248

NAME : ABC

CT.M : F 4.0

N.Z : C 133

:=S 316.3

SEGMENT 2

A S 316.3

A F 178.6 /某个状态位

= Q 16.0 /控制压力调节阀电磁线圈

//FX248

NAME :ABC

DECL :CT.M

DECL :N.Z

:L KC 004

:O =CT.M

:SEC =N.Z

:O =CT.M

:A T 127 /周期为1秒,宽度为0.5秒的脉冲

:SFD =N.Z

:AN =N.Z

:A =CT.M

:BE

对于S 316.3的状态,看不懂是怎么得到的,还有FX248中,计数器是怎么计数的?看不出是加计数,还是减计数.

请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越详细越好

网友A:
FX248应该是FB248,是S5系统内置功能块程序。查相关的S5说明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