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

楼主(2008-12-19):
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电机运行30以上左右,电机就发热严重,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变频器是三菱FR-E500

网友A:
有很多可能  如果不是电机过载 就把载波频率调低

网友A:
载波频率降低  注意不要调太多

网友B:
降低载波频率,查看负载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C:
想问楼主,电机发热到怎么程度,一般改用变频后温升比工频下高10度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D:
30Hz不是电机的额定运行频率,我认为不要在此频率运行时间太长,否则可能造成电机发热严重,烧坏电机。

楼主:
现在已解决了,是电机的问题,由于电机安装不好。转子与定子安装的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