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 200模拟量试验

楼主(2008-12-19):
s7 200 的 EM235模块   我 输入的是0~10V电压 可输出的最大值只有8.8V

程序中我只用了传送指令     请问大家该如何处理?    调节增益的电位器我也试过了

但没有效果

万分感谢!!

网友A:
没玩过200的 ,永宏的话就有便利指令可以 做线性修改了

网友B:
你的零点对吗?输入和输出的中间环节检查了没有啊

网友C:
你的输出模块是什么你没有说,但是产生此种情况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输入有问题,一个是输出有问题.首先你应该看一下,EM235输入的电压转换的数值是否满足要求.如果不满足要求只能调节增益.如果是输出的问题你只能换了,因为输出没有调节的方法.EM235用 0-10V 其DIP开关应是:OFF ON OFF OFF OFF ON,在10V输入时其值应为32000.

网友D:
呵呵;输入与输出对应关系要看你的程序;

还有就是增益及增益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