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4工位分度盘,采用什么控制?

楼主(2008-12-19):
用步进电机控制分度盘,4工位分度盘,直径580mm,厚度20mm,重量16-20公斤,分割精度正负30秒,四个工位之间能任意停止,时间长短不一且可控,系统采用PLC,需要选多大的步进电机,用哪种连接方式?或者用分割器如何来控制?

网友A:
半米多的直径,惯量不小。需要什么速度?能不能加减速机一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米多的直径,惯量不小。需要什么速度?能不能加减速机一类的东西?
当然可以加减速机一类的,目的是要确保精度,然后才是价格

网友B:
如果那4个工位是永久固定的,那么就没必要用·步进或者伺服驱动控制位置了,干脆用机械方式保证定位精度吧,比如用机械定位销插拔来保持位置长久准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那4个工位是永久固定的,那么就没必要用·步进或者伺服驱动控制位置了,干脆用机械方式保证定位精度吧,比如用机械定位销插拔来保持位置长久准确
机械定位销好像方式是不是有点落后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