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写入

楼主(2008-12-19):
三菱FR-E500的变频器,用面板修改电机运行的频率,用面板修改频率后写入变频器后,把变频器设置为外部操作。按启动按钮启动时,可是电机运行的频率还是之前那个频率。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设置错误,接线不对。

网友B:
可能面板坏或者通讯不良,你改的根本没有成功。。。

楼主:
现已解决了,是参数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