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控制变频器资料

楼主(2008-12-19):
信捷PLC与变频器的连接 怎样往变频器输入参数

网友A:
说详细一点呢????????????????

网友B:
楼主要的是 通讯 吧,就是如何做通讯,读写数据吧

楼主:
回复内容:是的   就是读写数据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主要的是 通讯 吧,就是如何做通讯,读写数据吧

楼主:
回复内容:请你指教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主要的是 通讯 吧,就是如何做通讯,读写数据吧

网友C:
可以采用REGW单个寄存器写指令。

参数地址与其参数号对应,注意以16进制表示其地址。

如P0.01=H 0001  P0.10=H 000A  PA.01= H 0A01

楼主:
回复内容:PLC指令用哪一些 能举个例子吗
对:石 工 关于

可以采用REGW单个寄存器写指令。

参数地址与其参数号对应,注意以16进制表示其地址。

如P0.01=H 0001  P0.10=H 000A  PA.01= H 0A01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比如REGW   K1   H2001   D100   K2

指的是把PLC中的D100里的值通过串口2写到站号为1的变频器中。

再比如 REGW  K1 H000A   D100  K2

指的是把P0.10里的参数改成D100的值!

对:ZWL_LBD 关于回复内容:PLC指令用哪一些 能举个例子吗
引用 网友E:
工 关于

内容的回复:

可以采用REGW单个寄存器写指令。

参数地址与其参数号对应,注意以16进制表示其地址。

如P0.01=H 0001  P0.10=H 000A  PA.01= H 0A01

楼主:
变频器参数读取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LD X3 参数读取指令由X3输入;

SET M2 置位M2辅助继电器;

LD M2 EXTR K12 K3 K2 D2 EXTR K10:变频器参数读取指令; K3:站号3;K2:参数2-下限频率; D2:PLC读取地址(数据寄存器)。
怎么用信捷指令表示

楼主:
怎么读写  7楼的两个指令好像一样呀

网友C:
信捷PLC只有读取指令REGR,无专门的“变频器参数读取指令”

您的指令以信捷V5变频器为例:我想可以表达为 REGR K3  H0014 K1 D2 K2

K3:站号3;H0014:参数下限频率P0.20; K1:寄存器个数  D2:PLC读取地址(数据寄存器),K2:通讯口2。

至于您所用的PLC和变频器是什么品牌,能否支持MODBUS-RTU通讯协议,我们并不清楚。

如果不支持MODBUS-RTU通讯协议,可能需要通过RCV、SEND指令来编写了。

网友C:
如果是三菱老的变频器(不支持MODBUS-RTU通讯协议),

请参考信捷网站-----下载中心--------其他下载-------PLC与变频器通讯SAMPLE

楼主:
对:石 工

如果是三菱老的变频器(不支持MODBUS-RTU通讯协议),

请参考信捷网站-----下载中心--------其他下载-------PLC与变频器通讯SAMPLE

内容的回复:谢谢石工 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F(2010-05-25):
信捷PLC怎样设定ASCLL或RTU不知道哪里可以搞

网友G:
如果是信捷的PLC和变频器  除了石工说的  还有 BLOCK   可以直接配置 对变频器的操作 很方便 而且多个从站的时候不要您考虑通信时序问题 只是扫描周期会长一点

网友H(2011-07-27):
send d14 k14 k2

网友I(2016-05-09):
哈哈哈哈哈,真实太好的资料

网友J(2019-05-26):
学习学习,谢谢了 。可是积分不够

网友K(2019-09-28):
好贴,我也看的感觉有一点光明了,特别谢谢石工!

网友L(2020-10-30):
学习学习,怎么读变频器寄存器参数

网友M:
刷积啦啦。。。。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