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DS-B-SPJ2-75

楼主(2008-12-19):
请问各位高手此机通电显示A6是什么故障

楼主:
请问那位有说明书,帮忙看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A6?应该是AB吧,那是通讯失败

楼主:
哦,谢谢你,我去查查看,有问题再请教你

网友B:
A6可能是急停吧,A6可能是急停吧,A6可能是急停吧,A6可能是急停吧,

网友C:
驱动器风扇故障,

通电就有这个报警但不影响机器正常运行是不是?如果是,那就是风扇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