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程序下载不了,急

楼主(2008-12-19):
各位同志

     我的PLC是FX1N-60MR,程序写好了怎么下不到PLC里面去啊?232口

网友A:
先检查 通讯是不是好的

网友B:
换一台电脑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线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换一台电脑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C:
问题表达不明确无法回答该问题

网友D:
线有问题

网友E:
通讯没有做好啊,呵呵,编程电缆等等,看看

网友F:
电缆可能有问题,或者是通讯设置的问题

网友G:
通讯设置不对吧

网友H:
电缆问题 转接器问题 COM口设置。

网友I:
RS232下载线时,COM口为COM1 通迅波特率为9600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偶校验

网友J:
通讯问题

网友K(2009-02-19):
各位同志

我的PLC是FX1N-60MR,程序写好了怎么下不到PLC里面去啊?232口
线没有问题,编程电缆没有问题,COM1 通迅波特率为9600

网友L:
FX1N的编程口是RS422的呀,无法下载的时候电脑是会跳出提示匡的,里面有说明是通讯口设置错误还是编程口无法下载

网友M:
引用 网友C:
问题表达不明确无法回答该问题

网友N:
有错误提示么??????

网友O:
COM 口对吗?和设备管理器一致吗?确定电缆没问题吗?

网友P:
看你软件里设置的是不是对应的FX1N-60MR PLC,在检查通讯端口

网友Q:
应该把通讯口设置正确就好了  我上次也碰到过一次

网友R:
1,检查通讯线及通讯设置2,看看软件版本是不是太低或安装的不行3,是不是plc上是不是有密码保护

我想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S(2016-08-16):
查下通信线,我一开始买的便宜的也不行后来买了个好的usb转232线就好了,最开始哪条下在触摸屏程序总断

网友T:
下不进去应该有个什么错误提示吧,要不重新换个USB插口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