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涡流传感器输出的4~20mA信号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呢?

楼主(2008-12-19):
涡流传感器输出的4~20mA信号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呢?如何使之转化为数字信号进行处理?

网友A:
楼主啊,当然一般都是4~20mA信号是直流信号的啊

网友B:
肯定是直流信号,有专用模块处理的。

网友C:
     传感器  输出  4 - 20 mA   交流信号  ??

  第一次听说。

网友D:
是直流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当然一般都是4~20mA信号是直流信号的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同时对于自己知识的匮乏也非常惭愧!

网友F:
电涡流传感器输出是电压信号,经过专用二次仪表转换成4~20mADC信号

网友G(2010-05-20):
很多人以为自己知道一点知识,就不可一世。

网友H(2014-06-26):
引用 网友F:
电涡流传感器输出是电压信号,经过专用二次仪表转换成4~...

二次仪表指的是隔离器之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