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控制电源断了!UPS报警声音太小!

楼主(2008-12-19):
今天DCS突然断电了,把大家给吓死了,损失也是比较的惨重的!

3分钟后到现场,发现UPS无指示,电源断路器在断的位置!

讨论下来结果有两种可能:1.人为的拉下了断路器(在1个半小时前有电工去操作过终端盒)

                                                2.UPS本身的故障问题,导致没有输出的

因当时急于恢复,没有先测下电池是否还有电的,想想都后怕,查点出事啊!

马上要加个报警,UPS断电报警啊,本身的报警声音太小了啊,

哦,用的是 山特的UPS,服务态度太差。

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讨论啊

楼主:
呵呵,自己给自己顶一下啊

网友A:
可能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厂也遇到过

网友B:
最好用两路电源比较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两路电源比较安全。

网友D:
在UPS的输入电源上加个继电器.做报警,接个声音大的.

网友E:
ups电源前面加继电器 加什么的?

网友F:
UPS电源应加报警输出(DO)至DCS,在UPS电源出现故障时每一时间内操作人员能发现,并作好相应处理。

网友G(2009-03-04):
错,一般是UPS出现问题,则不经过逆变,直接接市电,一般只有UPS坏和市电断路出现问题才出现你那样问题

网友H:
电源为冗余双路电源+一路市电电源

市电电源通常情况下断路,在双电源出现问题,可临时停车处理或者是将市电切入UPS中。切记:不可将市电直接切入UPS的输出

市电是在UPS坏的时候,又需要开车的前提下使用,切换的时候最好停车处理,也可降低生产负荷,全部现场手动2分钟处理!非特殊不可用,切记!

在电源(UPS输入部分)安装继电器,当无电源的时候DCS报警 这样有时间来处理问题

网友B:
我们用的山特的服务很好,你是不是用了假的了。

网友I:
  一般我们的DCS室不是接有两路电源吗?一路直接接市电;另一路是市电接到UPS然后从UPS输出到操作机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