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mlogic触摸屏在线模拟为什么一直显示正在通讯中?

楼主(2008-12-19):
Teamlogic触摸屏在线模拟为什么一直显示正在通讯中?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所做的屏幕文件里面不能有D变量,因为在线模拟只支持屏幕自身变量,如果屏幕文件里面有PLC变量,则只能把文件下载到屏里跟PLC相连来使用;

再一个就是,在做画面的时候,编缉器菜单项中“系统设置——》通讯参数”里面的变量不能有D变量,只能有系统变量,能讯画面和通讯重试画面也应设置好。

如果还有问题,请与我们联系,E-MAIL:hmi@gzesp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