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如何制做Teamlogic触摸屏的下载电缆和通讯电缆?

楼主(2008-12-19):
如何制做Teamlogic触摸屏的下载电缆和通讯电缆?

网友A:
Teamlogic触摸屏的程序是通过U盘载入的,将程序命名为“LCDDATA3564.CNL",存入U盘中,再把U盘插入触摸屏,屏幕就会有更新提示了,至于通讯电缆,不同的PLC有不同的接法,详细资料请到以下网站:http://www.gongkong.com/Common/CompanyPage.aspx?Type=index&CompanyID=8-9694-B13366CA7160,方案应用里面有Teamlogic与各种PLC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