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时间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19):
公司老板要我安装加湿器(最近天气好冷,空气很干燥!)

设计的要求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要求到3分钟开始喷水。喷水时间大概时间为30秒。

还要求 轮流喷水(即3分中后 1、3、5、7喷水喷30秒,过3分中2、4、6、8在喷30秒,以此轮流。)

请问哪问大哥帮我一下,选用何种时间继电器???(什么牌子无所谓只要能达到设计要求)

网友A:
我有。是多功能时间继电器。德国货

网友B:
有选用时间继电器上面的单位,量程是可以选择的

好多厂家的都能做到这样,到电子城里大把买这东西的

网友C:
有秒和分选择的就可以啦,用几个来组合着用。

网友A:
GRUBER的多功能时间继电器,10种控制模式,时间单位也可调

网友D:
有一种叫“往复时间继电器”

楼主:
谢谢各位啊!!!

从节约成本方面考虑,有没有只要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叫“往复时间继电器”

网友F:
用定时器比较好,最少应该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