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8-12-19):
我这里有台西格玛的数控车配三菱060私服! 最近出现正常加工时X轴突然往下掉,导致工件报废。故障出现频率不稳定!无任何报警!我检查了XZ轴联轴器是紧固的 , 反向间隙也是正常的。为什么Z轴行走的时候 X轴会往向掉?请高手帮忙指教下

网友A:
你在 哪里,这个文题我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A:
X轴有没带刹车线圈的?

楼主:
X轴带刹车线圈的

网友B:
是不是马达功率不够?

网友C:
X轴是否是给定的模拟速度信号,模拟信号可能受到干扰下掉。或者机械部分有问题,比如联轴器连接不牢、X轴机械导轨镶条部分松动?

网友D:
多思能解决啊 能帮忙不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X轴是否是给定的模拟速度信号,模拟信号可能受到干扰下掉。或者机械部分有问题,比如联轴器连接不牢、X轴机械导轨镶条部分松动?

同意这个! 再仔细检查联轴器吧,你的E60是什么软件版本?

网友C:
是否机械部分原因,还得看看X轴放下掉一般是掉下多少?一般差较大的话(比如几个毫米),那恐怕就不是斜镶铁松动那么简单了。干扰是可能的,干扰已不是随机的,可能掉下也可能上冲,你还有仔细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