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2-19):
我单位的一个托板电机(不超过10KW)接完线后(接线正确)试车没有动作,变频器显示过流,什么机械部分、电机绝缘、相间短路、变频器参数。。。能查的都查了就是没找到毛病,最后把接线端子上的两根线倒一下就好了,请各位师傅给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首尾端弄错了,huo

网友B:
线接错了呗,你自己不是说了吗

楼主:
与接线没关系啊,动作后我又把两根线倒回去还可以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