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A540-11KW有规律的E7怪现象,请教高手

楼主(2008-12-19):
FR-A540-11KW的机,通电正常,负载正常,5分钟左右报E7故障。故障时面板可以正常操作,复位后马上又是跳E7。更换底座/主板/排线等,故障肯定可以确定在驱动板上。

在正常运行时我测6路A3120的输出是正常的,板上5V电压也稳定。

每次都很有规律,5分钟左右就跳E7。断电马上通电还不行,要过几分钟再上电又正常了。

有经验的高手帮我分析下哪里故障的可能性较大?谢谢

网友A:
怀疑是过负载,因为时间比较长,有可能是超载报警.

楼主:
多谢关注,我现在维修是空载,现象一样

网友B:
发给我修吧 最多500元修好 保用3个月 电话13812126331 QQ494095965

网友C:
查一下光藕2601,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底板小CPU有问题了,有需要变频器配件和二手机的可以联系我宁波变频器维修www.nbbpqwx.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