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怎么不一样

楼主(2008-12-19):
我们安装了一个节电器,开关上口测量80A,通过节电器后测量95A,为什么,谁知道,说一声,谢谢.

网友A:
晕  要是一样的话 那还叫节电器么

网友B:
你那叫节电器啊?通过节电器反而大了那么多?节电器本身也有耗能的 你看看有多大耗能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状元 楼主啊 考虑问题注意分析细节!

网友C:
你那叫耗电开关不叫节电开关

网友D:
楼主讲的节电器到底是个什么型号,能不能大家来鉴别一下

网友E:
又是一个骗人的节电器。怎么这个骗人的玩意总有人上当。都往小心眼方面想。贪字得个贫。

网友F:
是不是装反了?或者说:电压有改变?只有仔细说明情况才能为你分析呀!

楼主:
首先这事没我什么事,这只是在我们单位做节电试验,我们还没有买他们产品.

你们是不是想反了呀,你们家的电度表装在节电器出线侧啊.

网友G:
最好的节电是随手关灯,别的我看没什么好办法,楼主能把节电器的原理说下吗。

网友H:
什么设备安装的节电器?分别测量输入输出电压与功率因数。

网友H:
也要把安装前后的电流、功率因数做个对比

楼主:
这样说才是正事.不过我没测过.

网友I:
钳流表所测电流是有效电流,通过节电器后提高了线路的功率因数,所测的有效电流就大了,这同时说明了节电器的节电本质:只是提高了线路的功率因数而已

网友J:
14楼所说有理,顶yiha

网友K:
真有节电器?

网友L:
又是一个骗人的节电器。怎么这个骗人的玩意总有人上当

网友M:
引用 网友I:
钳流表所测电流是有效电流,通过节电器后提高了线路的功率因数,所测的有效电流就大了,这同时说明了节电器的节电本质:只是提高了线路的功率因数而已

钳流表所测电流是有效电流?什么是“有效电流”呢?

XW:也许他讲的是“有效值”吧?

一般钳流表不是“有效值”。

XW:高档钳流表有测有效值的!

是的!但即使是能测有效值又起什么作用呢?

XW:他意思是说,功率因数提高了,有效值就大了。

这个概念就有点乱了!不经功率因数校正,总电流较大,矫正后,总电流变小,但在正弦波电路里,这些电流都是用“有效值”表示的!并不是“功率因数提高了,有效值就大了”!

XW:那他讲的一定是有功功率大了,“提高了线路的功率因数,所测的有效电流就大了”,“有效电流”就是“有功功率的电流”!

那也不行呀!你想,如果功率因数补偿放在“节电器”里,那么节电器出来的电,不还是交流电吗?接在原来的负载上,不同样包含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吗?那么这个电流怎么变成“有效电流”呢?

XW:这么说,提高功率因数就没有用啦?

那也不是!功率因数补偿器后面的电流是没有改变,但补偿器前面的电流变小了。可以减小电厂到工厂的这一段线路的损耗,为国家做无私奉献,不能说没有意义!但不能用这种方法做企业的“节电器”!

XW:那什么是“有效电流”我也讲不清啦!

可以请教下SCL_Simens 先生他说:“14楼所说有理,顶yiha ”。

网友N:
楼主买的这个节电器,能说一下型号吗?怀疑中,常说的节点器很多都是骗人的东西呀.

网友O:
我认为是14楼说的对

网友P:
能量守恒,没有直接节电只说,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真有节电器?

节电器是有的,但不是14楼讲的功率因数补偿原理。

网友Q: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真有节电器?

节电器是有的,但不是14楼讲的功率因数补偿原理。

网友R:
见过一种反射节能板,4支灯的日光灯盘,取下两支,照度不减,只不过价格比较贵,一块200多

网友S:
节不节能安装电能表记录一个数据不就知道了

网友M:
引用楼主:我们安装了一个节电器,开关上口测量80A,通过节电器后测量95A,

-----------------------------------------------------------

作试验是可以的,但节不节电不是这样检测的。即使“安装电能表记录一个数据”也不行!

XW:那我“安装两个电能表记录两个数据,”一个放在节电器前,一个放在节电器后总行吧,看看哪一个电多?如果95A的电能表比前面80A的电能表电能还多,就说明他是真的节电!

除非节电器内部放了一台发电机,否则节电器后的电能表指示不可能大于前面的读数!因为毕庆民 说了:“能量守恒,没有直接节电只说 ”

网友M:
怎么没有人发言啦?状元也不言语一声。

XW:是您讲节电器是有的。

东方只会理论分析,怎么知道实际情况?也不能随便说呀!东方认为理论上应该有节电器存在!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嘛!但现在这个测量方法先要端正起来。得这么做:先不用节电器,工作一段时间,记下用电几度,再换上节电器,在同样的条件下看是不是省电?

楼主:
我现在还说不好,因为这一路的电度表测量不准,不过我的主变现在亏电亏大了,一天1000度.

网友T:
钳型表测量的电流是视在功率的电流  80  A是功率因数提高后的电流值 95A是用电负荷原功率因数下的电流值 所为的节电器就是提高了功率因数而已 节省的是无功负荷 而非有功负荷

网友U:
节约线损了呵呵是吧!其他也没节约

网友V:
不相信有节电器,最多是装个电容柜,降低无功功率吧。

网友W:
节电器是有的,节电效果视设备使用情况而定,多数设备使用节电甚微!

这种节电器一般用于需连续工作而负荷又变化较大的设备,例如缝纫机马达.节电器工作原理是根据设备的负荷电流调节设备的工作电压,当设备轻(空)载降低电压(频率不变)从而减少设备的轻(空)载损耗.安装了节电器的设备反应较慢,如果你的设备不是开着又不用,建议还是不要用节电器!

最好的节电是随手关灯!!!

网友M(2009-04-04):
有种路灯节能系统,到了深夜就把电压降下来,节电25%

网友X:
楼主真有节电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