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400的DB块中没有数据

楼主(2008-12-19):
     我这两天在做400的通讯,可是通讯做好以后,发现一个400的DB块中的数据没有显示,但是发送到另一个站的数据是正常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教!

网友A:
是不是通讯不下常?

楼主:
通讯都是正常的,就是DB块中的数据没有,但是发送到另一个站中的数据就是正常的。

网友B:
那就是不正常现象啊

网友C:
是用以太网通迅的吗,监控一下FC5 FC6 ,仔细检查一下发送数据的地址是不是错误了。

网友D:
肯定还是通讯出了问题啊,再仔细看看啊

我做300也有这个情况的啊

网友E:
应该是通讯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