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

楼主(2008-12-19):
请问两个模拟量作用一个东西,比如AIW0,AIW2。根据本身模拟量的变化选择用哪个模拟量,比如AIW0变化了就选择用AIW0,AIW2变化了就选择用AIW2,这样能行吗?请高手们讨论,给出具体方案!

网友A:
AIW0和AIW2可和设定值比较,变化分别驱动两个M,然后两个M或作用于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