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通信问题

楼主(2008-12-19):
真诚请教一个问题:一只测量温度的现场仪表,只支持RS232通信,我想使用S7-200的自由口通信功能通过RS485转RS232接口与之相连,现正好使用PC/PPI电缆与之相连。请问如何编制通信程式读取仪表的测量值。是使用RS485协议还是MODBUS协议。

网友A:
232和485基本都是硬件层面的定义(协议).
modbus是软件层面的定义(数据).
s7200有自由口,也支持modbus.
主要看你的温度仪表支持什么协议.也就是数据格式,比如你的温度是怎么表示的,通过232传输数字是怎么传的?

网友B:
通信协议还是蛮好啊,还是很好啊

网友C:
对!要知道这个现场仪表用什么交换协议,也就是对话协议.

楼主对协议概念尚不清昕:"RS485协议还是MODBUS协议?", ,这两者不在同一层的,

楼主:
受教了,温湿度的仪表是E+E公司的EE31温湿度传感器

正在查找EE31的通信协议,说明书里也没有!!!!晕

网友D:
查出EE31的通信协议,然后与S7-200通信,S7-200采用自由口通信。如果EE31支持Modbus,也可以采用这个通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