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灯进水怎么办啊,,

楼主(2008-12-19):
我这有好多   防爆的灯,防爆接线盒,从买回来安装上了就没打开过,它就是进水,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请问各位,有没有高招指教一下,

网友A:
温差产生的开灯的时候高温 关了灯冷了就变低温了 长期积累而来的 、当然是打开来把水清理干净了、不想拆也可以就用锤子敲行吗????????????

网友B:
防爆不等于防水、防潮,有可能就是坏的,我们也有过这样的事,买来的灯没开包,结果半年后用有一半是坏的

楼主:
我是想谁有防水的高招给指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