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是否可以并联?

楼主(2008-12-19):
变频器是否可以并联?

网友A:
你想干什么 做什么用

网友B:
怎么个并联法?请具体一点

网友C:
两台变频器并联共接一台负载是绝对不可以的,如果那做了,就等着听响吧。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一般的变频器是不能反送电的。

网友D:
没试过,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可是一下

网友E:
国产有在功率并机的产品,可做到800KW,

网友F:
两台普通的变频器想要并联使用问题比较大,如果是在制造商那里定做是可以的,目前也有实际的应用案例。

图片是用3台315KW的变频器并联的机器(945KW),已经用了2年了。

网友G:
天涯大哥你好,想求助你一些相关喷码机的问题。如果您有时间的话。

网友H:
欧瑞传动专业制造销售生产变频器,质优价廉!货源充足!售后服务完善!
另本公司代理销售、维修各种国内外品牌变频器!如有需要欢迎来电垂询!电话:13658683049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