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FB和DB块呀!

楼主(2008-12-20):
学习西门子也有几个月了,就是不知道怎么用FB和DB块 希望有高人带我走出去~~~~最好有个例子   也看了好多资料就是不明白.............................累呀  !!!!!!!!!!!!!!!!!!!!!!!!!!!!!!!!!!!!!!!!!

楼主:
把我困在FB和DB块了.....................................我也看了老外的程序用的最多就是FC和DB了    FB比较少用

网友A:
呵呵,看说明手册啊,应该还是比较清楚的啊

网友B:
我也大多用FC+DB,只要你熟悉一种,把它弄熟弄懂用精就可以了

网友A:
就是函数调用的意思,

明白不,简单的就是这样理解啊

FB有存储器,FC没有,

网友C:
纯粹从功能上来说,FB和FC是完全一样的

很多人对在什么情况下用FB比较迷惑,用FC和用FB其实也是习惯问题,FB能实现的FC也肯定能实现,在什么情况下用FB会比较合适呢:

在interface里FB比FC多一个STAT,所有放在这个地方的数据,会自动映入FB的背景数据库里,你每次调用FB的时候必须指定一个背景数据块,

这时背景数据块里的数据就被调入FB中参与运算,所以对一些控制要求一样的不同设备,采用FB会比较合适,把所有运算逻辑等全部写在FB中,

每一台设备所需要的数据放在不同的背景数据块中,要对哪一台设备实现控制的时候,就只要CALL FBXX,DBXX就行了,从理论上讲,FB和FC

没有任何区别,只是针对不同的控制要求及实际情况来选择,当然也取决于个人的习惯,个人认为:对于那些数据不多的控制,用FC就可以了,

所有的数据都放在公用数据块里调用就行了,对于那些数据量教多,设备多而且控制相同的情况(比如10个相同的温度控制;10个PID等等),

用FB可以方便多,而且结构会比较合理、规范,容易后期维护等工作。

网友C:
张文勉 同志其实没有必要那么迷惑,听我的建议,先用好FC好了,FB你会自然而然理解了。

呵呵

网友D:
说白了,FB有把其输入、输出、中间等等的量放入了DB块中,而FC没有

网友E:
自己试着用比问多少人都强

网友F:
没有那么恐怖,我觉得西门子的入门容易。你所说的问题其实照着有仿真软件就很好解决的 。无非是些变量的不同形式在系统里走而已

网友G:
对这编程手册,多看一些实际的程序,自己学着组态,然后练着编一些小程序,慢慢就会了

网友H:
我也觉得西门子的那么多块有些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