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与三菱FX连接

楼主(2008-12-20):
相信大家用proface与三菱FX连接都使用了很多次,它们之间要怎么设置

网友A:
9600  7  1 一般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9600  7  1 一般是

不是很明白

网友B:
看看连接手册 比较简单.

网友C:
电缆有没有做错,设置方面没什么,默认就OK了。

网友D:
对等网线也可以连

IP地址设置一定要正确

网友B:
fx怎么用网线呢? 不明白

网友D:
不好意思我没有看清楚。我还以为是GP于PC连接呢。

如果还没有搞定的话,我这现场使用的有。我可以查一下。

网友E(2010-12-26):
直接连接可以选择缺省值,只要连接电缆是正确的。

网友F(2016-11-17):
直接连接可以选择缺省值,只要连接电缆是正确就行

网友G(2016-12-27):
不好意思我没有看清楚。我还以为是GP于PC连接呢。

网友H(2019-09-28):
感谢分享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