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D文件有什么用?我好像从来没有用过

楼主(2008-12-20):
GSD文件有什么用?我好像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A:
就是PROFIBUS挂站用的啊,

网友B:
上次我安装过一次GSD文件,装成了,作为挂在DP网上的设备

网友C:
类似于dp从站的驱动程序

网友D:
比如说,你要在DP上挂ABB的变频器,但是西门子的标准库没有ABB的装置,所以你需要导入ABB提供的GSD文件,只有这样你才能在硬件组态中在DP上组态上ABB的变频器,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能DP通讯的编码器都需要GSD

网友E:
你硬件组态的时候就有用到的

网友F:
在硬件组态的时候用到

类似与硬件升级的意思   没有你就不能组态

网友G:
相当于硬件文件吧.如果没有相应的这些GSD文件,也就不能组态相应的硬件.

网友H:
相当于硬件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