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T200M下的IO模块与普通IO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12-20):
请问ET200M下的IO模块与普通IO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就是IO模块应该没有多大的区别啊

网友B:
区别很大,普通IO可以安装在一个或扩展机架上,ET200M下的IO模块则是网络组态,每个ET200M下的IO模块必须分配地址

网友C:
硬件方面没有什么区别,自己组态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D:
一样的,没区别,    非要输入十个字

网友E:
ET200M有冗余和非冗余两种,非冗余的和普通IO没区别,冗余的可能不一样,因为带热插拔,可惜我没用过

网友F:
我觉得一样吧!!!没发现有啥区别

网友G:
反正我没有发现有啥区别 !

网友H:
就是分站啊,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I:
当然有区别了,因为分的很多类型,不能混用的。比如PCS7用的就和普通的不一样

网友J:
一样 的 ,冗余的是多了一个底座,支持热插拔,模块还是300的模块

网友K:
反正我们目前用的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