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08-12-20):
近期我厂一台630KW直流电机,靠近非负荷端的一组碳刷磨损较快,平均十天换一次,新碳刷刚换上时可以形成氧化膜,但是3天后氧化膜便被磨掉,然后碳刷磨损加大,但是其它5组碳刷较正常,氧化膜也较好,并且该组碳刷无明显跳动现象,且温度60-80度正常,更换的碳刷均为同一批次碳刷!!!

 请教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小弟不胜感激!!!如有可能比请大虾喝酒!

我没有分数无法悬赏请各位大侠原谅

网友A:
1、碳刷架不正或变形。2、刷架之间的间距是否有问题,通过测式。3、如果有外加风机正对着这组碳刷吹,拿掉。4、该组碳刷的压磺有没有压刷握上而没压到碳刷上的。5、压磺压力正确否。6、新换的碳刷是否经过了研磨。7、刷杆与电机引出线的连接是否松动。8、刷握里是否有油污,致使碳刷接触到油类(这条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