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驱动器提供电机的霍尔换向信号(电机内没有配置霍尔元件)

楼主(2008-12-20):
能不能外置个什么器件,测量电流或者电压,通过DSP什么的转换成对应的换向信号再传送出去?

三相无刷电机,这方面实在是不太明白,这个驱动器一定要霍尔信号进行换向控制。

网友A:
可以按照电机的极对数给它配上120度相位差的磁电(霍尔)或光电开关,或者带UVW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

网友B:
"能不能外置个什么器件,测量电流或者电压,通过DSP什么的转换成对应的换向信号再传送出去? "

没见过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