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的区别

楼主(2008-12-20):
请问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的区别

网友A:
插补可以理解为两轴联动

直线插补就是两轴的定位轨迹为一条直线,这个相对简单

圆弧插补就是两轴的定位轨迹是一个圆或一段圆弧

一些品牌的小型PLC就有这两种插补指令的

网友B:
三菱的产品好像不具备这方面的功能吧?

网友C:
永宏的就有.ni chakan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插补可以理解为两轴联动

直线插补就是两轴的定位轨迹为一条直线,这个相对简单

圆弧插补就是两轴的定位轨迹是一个圆或一段圆弧

一些品牌的小型PLC就有这两种插补指令的

网友E:
三菱的20GM就可以支持插补。

网友F:
要是3轴或4轴联动 也叫螺旋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