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断路器弹簧储能的问题

楼主(2008-12-20):
是合完闸储能;还是分完闸储能?
是合闸需要能量,还是分闸需要能量?

网友A:
一般断路器是有两根(或两组)弹簧,一根分闸用,一根合闸用.分闸状态时,合闸弹簧应处于储能状态(故障时例外).为合闸提供动力.

合闸状态时,分闸弹簧处于储能状态(故障时例外),为机构提供分闸的动力.

合闸弹簧也有在两种状态下都储能的.

合闸弹簧一般是由动力机构拉伸的,分闸弹簧在开关合闸后被拉伸.

这样当机械机构触发时才能产生相应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断路器是有两根(或两组)弹簧,一根分闸用,一根合闸用.分闸状态时,合闸弹簧应处于储能状态(故障时例外).为合闸提供动力.

合闸状态时,分闸弹簧处于储能状态(故障时例外),为机构提供分闸的动力.

合闸弹簧也有在两种状态下都储能的.

合闸弹簧一般是由动力机构拉伸的,分闸弹簧在开关合闸后被拉伸.

这样当机械机构触发时才能产生相应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