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跳试验

楼主(2008-12-20):
各位大虾在开关上怎样做防跳试验?

网友A:
防跳试验,开关本来就是保护作用的。还做防跳,那就不用吗。

网友B:
断路器和漏电保护上不都有测试按钮吗?按下去跳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跳试验,开关本来就是保护作用的。还做防跳,那就不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