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VT

楼主(2008-12-20):
来了一个英威腾,G9/P9  22K的上电显示INVT 功能键一个也不好用,那里有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主板坏了,更换主板试试。

网友B:
这种问题有不少是电源板上有故障引起,请重点检查一下U1~U12/C4等器件的完好程度。先确认键盘和40PIN的数据线完好。

网友C:
电源板的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正常?

楼主:
好了谢谢大家关心,是电压检测部分 330K电阻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