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ac 0T洗脑后

楼主(2008-12-20):
一台数车,funac 0T系统、误操作,洗脑了,又之前没备份,只有一台机。

请教高手,P300-P500怎么办?各位碰到这种事是如何做的呢?

楼主:
高手,高手,呼唤高手呀!诊断呀!

网友A:
那可就麻烦了,P300-500中很多参数可是根据不同的机床进行设置。最好找到备份参数资料,哪怕是纸印刷的。实在没有找机床厂家要,或者打听哪里有同样的机床,向那家公司借来参数。其实还有很多参数很重要,比如P900\P6000\P8000等;另外是否有用户宏程序等需补充?也要考虑

网友B:
没办法了。只好找原来的公司来修好了。

楼主:
没备份参数,没同样的机,厂家在韩国呀。

楼主:
三星,           型号SL12

网友C:
把内存放到电脑上,用恢复数据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内存放到电脑上,用恢复数据软件……

你真强。这也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