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度问题:)

楼主(2008-12-20):
请教:医院手术室内的照度问题,如何准确的计算出手术室内的灯具数量,我现在只是用单位容量法估算,但是好象不是很准确.

网友A:
       可用利用系数法进行照度计算。简介如下:1 试选灯具和光源。2 计算受照房间的室空间比RCR,RCR=5h(l+b)/lb。其中h—灯具计算高度、l、b—房间的长、宽。3 根据灯具的型式、光源功率及受照房间的ρc(顶棚反射率)、ρw(墙壁反射率)、ρfl(地板反射率)查表求出灯具的利用系数u。4 根据照度标准En,计算灯具盏数n,n=Enlb/uKΦ ,式中K—减光系数、Φ—灯具光源的额定光通量,查表。5 校验最大允许距高比,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