钠灯能用在机房、水泵房吗?

楼主(2008-12-20):
这类光源好像有频闪效应?

网友A:
是啊!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不能用。

为什么不能用呢?

网友B:
        高压钠灯的优点是光效高,寿命长;缺点是显色性差。高压钠灯的显色指数Ra=30,而照明设计标准中一般的机房、水泵房的Ra在60以上。因此高压钠灯可用于辨色要求不高的场所,如工厂的锻工车间、炼铁车间、材料库及广场、路灯等。而机房、水泵房不用高压钠灯与频闪效应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C:
如果要消除频闪效应,可引入三相四线,然后把三只灯分别连接到每一相火线上,这样三只灯的频闪可以互补,实际的光照就几乎没有频闪了。

网友D:
挺不错的,,学到了,,

网友E:
我们的冷冻机房、水泵房都用的防爆高压钠灯,效果不错啊!

网友F:
频闪效应?就不能用在水泵房吗?

网友G:
我同意7楼的意见!!111

网友H:
如果要消除频闪效应,可引入三相四线,然后把三只灯分别连接到每一相火线上,这样三只灯的频闪可以互补,实际的光照就几乎没有频闪了

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频闪效应?就不能用在水泵房吗?

网友C:
有频闪效应的灯(放电灯都有)为何不能用在水泵房呢?应该是:为何不能用在有运动部件的场合呢?不是绝对不能用,而是水泵轴是转动的,如果转速与交流电的频率相等或成倍数关系,那么在有频闪效应的灯光下肉眼看上去是不动的会造成错觉而发生意外。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有频闪效应的灯(放电灯都有)为何不能用在水泵房呢?应该是:为何不能用在有运动部件的场合呢?不是绝对不能用,而是水泵轴是转动的,如果转速与交流电的频率相等或成倍数关系,那么在有频闪效应的灯光下肉眼看上去是不动的会造成错觉而发生意外。

学习了。。

网友J:
还有这么多说法啊,原来只是觉得钠灯寿命长,但色差不好,不易用在需要辨色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