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08-12-20):
FX1N的PLC,RS232下载线时,COM口为COM1 通迅波特率为9600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偶校验
,可是下载时提示无法连接到PLC,错误代码是01802007,各位朋友,怎么回事?

网友A:
还是通迅设置的问题,选 将编程窗口关闭,断开PLC 电源,拔下下载线,然后再插上再送电,多试试。

网友A:
右键点击我的电脑找到属性,找到设备管理器,找到端口,看看你的电缆口黙认的是COM几口,然后在PLC编程软件上的传输设置上修改COM口

楼主:
COM1啊,都设置了啊.下载错误代码是0180840b,咋回事啊?

我以前有FX2N没遇到这问题啊

楼主:
我测了下编程电缆,好象有问题.

网友B:
是的,电缆也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