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P9-022T4显示UU故障

楼主(2008-12-20):
一台英威腾P9-022T4变频器,上电显示UU,用两相380V电源通至R、T端子正常,查充电电阻、接触器、整流桥、缺项检测板都正常,何故?

网友A:
如果是上电就跳"UU",注意不是上电运行就跳“UU"。请检查一下VPN调整电位器是否完好?

有问题请电英威腾全国免费电话:400-700-9997咨询。

网友B:
变频器主板CPU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