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电缆是否可直接使用接触摸屏的那根线??

楼主(2008-12-20):
各位师哥师姐:大家好!

  我现在想把PLC的程序读出来,但是又不想去再买电缆了,现在我发现这台 台达PLC

DVP-64EH00R2 主机的通讯口有一根线直接连至触摸屏TP760-T的通讯口了。我想把触摸屏的这端

拆下来直接连在电脑的COM 口上,不知这样行吗?

这样做不成功都可以,但不能把PLC烧了。

网友A:
TP760-T 什么牌子

网友B:
232口的应该是可以的

QQ 380311035

网友C:
如果是台达的人机应该就可以 ~``不是就难说咯~

网友D:
好像不太一样吧,我试过,不过这些东西台达说明书都有图纸,自己做一根或直接使用RS485口

网友E:
建议自己先看下通讯方式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就差不多

网友F:
呵呵;电缆是不一样的;

网友G:
胡乱说的人什么时候都有。

网友H:
得看支持什么通讯协议才行

网友I:
PLC是不会烧的,但要看线的定义是否与台达编程线的引脚定义是否一样

还是做一根 比较方便

网友J:
PLC是不会烧的,但要看线的定义是否与台达编程线的引脚定义是否一样

还是做一根 比较方便

同意!!

网友K:
定做只要7元每根,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L:
to:1楼。

    TP760应该是信捷公司的触摸屏。其文本屏以OP开头。如OP320-A.

网友M:
你可以下载线的定义,自己做一根啊!

网友N(2009-02-03):
我试过,好像不行。不过PLC倒也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