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主电机停车时候颤抖

楼主(2008-12-20):
        请教一下,西门子主电机停机时候前后颤抖两下才能停下来,请哪位大虾 帮忙解释一下,需要修改什么参数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不会是停机时用的直流制动吧?抑或者是停车时间设置太短。

网友B:
可能是刹车片磨损了!!

楼主:
刹车是能耗制动,新电机应该不是刹车片的问题,系统是沈阳机床的FiYang系统。我没有发现停车时间这个参数。那个大虾能帮忙解释一下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理论上是由那些因素造成的。谢谢

楼主:
请教一下停车时间的概念是什么?是多长时间让主轴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