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20):
三相有功功率表:3x30(100)测三厢功率读数1.2,怎样计算实际用电量?

网友A:
用电量读数乘以互感器的倍数

网友B:
什么意思没看懂啊。...

网友C:
电表上面有比例有多比多少的相乘

网友D:
我晕哦,就是将互感器的变比相乘,要不你那个是直读表。

网友E:
3x30(100)  三相    额定电流30A的电表..

网友F:
就是将互感器的变比相乘,要不你那个是直读表。

网友G:
同意6楼的观点

网友H:
实际用电数乘以互感器的匝数比。

网友I:
3X30(100)的表都是直读的表,如果用互感器的话只能用3X1.5(6)或3X3(6)A的表。

网友J:
如没互感器就是1.2,有互感器那就不能用此表。

网友K:
这是没互感器的。楼上的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