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EVIEW触摸屏屏幕问题??????急?

楼主(2008-12-20):
触摸屏上电后,屏幕亮,但是没有画面,将向WINDOWS系统蓝屏一样。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新的还是使用中的?
初始化看看?

网友B(2009-01-23):
先检 查电源的24V有没。。再把触摸屏电源线下了过一会再连上去...........再有问题有话 只有找厂家了。。。。。。。。。我厂的EVIEW触摸屏用了4 ~5年一直都 是好的。。

网友C:
恐怕是触摸屏硬件有问题了,这种情况只有找厂家维修了!

网友D:
是不是线的问题?线是自己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