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安全保护系统保养与维修

楼主(2008-12-20):
电梯安全保护系统保养与维修
电梯是高层建筑物必不可少的垂直运输工具,它经常长时间地频繁地操作运行,每天都要载运成千上万的乘客及物品,所以安全是其首要的问题。
电梯的安全运行取决于电梯的制造,安装与日常保养维修工作的质量,为了保证电梯的安全使用,防止一切危及人身及设备安全的事故发生,对电梯各安全保护系统的要求,要具有可靠的稳定性和绝对的安全性。

一、电梯的危险状态

1、超速:电梯的运行速度超过极限值即1.15V。
2、终端越位:电梯在顶层端站或底层端站越出正常平层位置,继续运行。
3、撞底:电梯撞落井道底坑。
4、冲顶:电梯冲向井道顶部。
5、开着门运行:各层层门,轿厢门,活板门,安全门等,在开启状态时,电梯能启动运行。
6、非正常停梯:电梯因停电,控制线路故障,安全钳误动作,轿门移动开启等原因,在运行中突然停止。
7、失控:电梯在运行时,正常的停梯和制动手段不能使电梯停止。
8、不安全运行:超载运行,厅门、轿门,安全窗未关闭运行,限速器失效状态运行,操纵盘失效运行,电源缺相、错相运行,极限开关失效运行等均属于不安全运行状态。

二、电梯的安全保护系统

1、机械安全装置
a.限速器:包括惯性式限速器,卧轴离心式限速器和立轴离心式限速器,当电梯运行速度超过一定值时限速器动作。
b.安全钳:常见的安全钳有瞬时型安全钳,渐进式安全钳和具有缓冲作用的瞬时式安全钳三种。
c.缓冲器:包括弹簧缓冲器,油压缓冲器二种。
d.制动器:在动力电源或控制电路电源失电时能自动动作,使轿厢停止运行。
e.门锁联动机构,电梯各层层门,轿厢门是安全的屏障。
2、电气安全装置
a.终端超越保护装置:为了防止因电气失灵使电梯到达顶层或府层后仍继续运行而设置的保护装置有终端极限开关,上、下强道减速开关和上、下强迫停车开关。
b.安全保护回路:由非自动复位型轿内急停开关,轿顶急停开关,府坑急停开关和机层急打开关,涨绳开关、安全窗开关、安全钳开关、电动机热保护继电器及相序保护继电器,超载保护开关,所有层门门锁和轿厢门锁的触点串联连接。
c.报警系统:轿内操纵盘上设有警铃按钮,电话或对讲机,当电梯发生故障或遇到危险情况时,乘客可随时与外界联系。
d.照明:轿内照明失效时,设置的应急照明应能正常工作。
e.应急电源:电梯电源供电线路设有备用电源,以便电网因故停电时,轿厢就近平层开门,释放乘客。

三.电梯安全保护系统的保养与维修

电梯的安全保护系统,保护了电梯的安全运行,若在危险时刻,保护设施不能可靠地动作,则可能发生事故,因而电梯安全保护设施的保养与维修,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1.限速器及安全钳 限速器的动作应灵活可靠,对速度的反应灵敏,旋转部分的润滑应保持良好。检查涨紧装置应转动灵活,绳轮和导向装置的润滑应保持良好。每周应在各转动轴、绳轮、导向轮加润滑油一次,每年清洗换油一次。
保持安全钳的动作灵敏可靠,提拉力和提升高度均应符合要求,安全楔块的间隙应相等,渐进式安全钳制动时的平均减速度应在1.96 ̄9.8m/s/s,季检时应加以检查。
限速器在出厂时已经调整校正并予以铅封,保养与维修时不得随意拆开调整。
限速器动作速度 GB7588-95

瞬时式安全钳
v=0.36 缓冲作用的瞬时式安全钳、渐变式安全钳
v=1.0 渐进式安全钳
v=1.6 v=2.5
最 小 速 度 ≥0.72 ≥1.15 ≥1.84 ≥2.88
最 大 速 度 〈0.8 〈1.5 <2.156 <3.255

每周检查一次限速器开关,涨绳开关和安全钳开关的可靠性。
2、缓冲器:对于弹簧缓冲器,应保护其表而不出现锈斑定期涂刷防锈油漆;对于油压缓冲器应重在油位的检查,至少每季检查一次,若发现油而低于油标要添加新油。

油压缓冲器用油牌号
电梯载重量(Kg) 缓冲器注油牌号
500 高速机械油HJ-5(GB486-65)
750 高速机械油HJ-7(GB486-65)
1000 机械油HJ-10(GB443-64)
1500 机械油HJ-20(GB443-64)

油压缓冲器柱塞外露部分应保持清洁,并涂防锈油漆,油压缓冲器活动柱塞的不垂直度不得超过±0.5mm。 安装在同一基础上的两个缓冲器,其顶而相对高度差,不得超过2mm。弹簧缓冲器顶面的不水平度,不得超过4//1000。每年以轿厢检修速度,进行一次缓冲器的复位试验,每周应对油压缓冲器开关进行一次可靠性检查。
3、制动器:制动器在动作时必须灵敏可靠,各活动部件传动轴销,必须保持清洁且每周加一次机油滑润,对制动电磁铁,每个月应检查一次动铁心与静铁芯间润滑情况,每季应加一次石墨粉润滑。
制动瓦在抱紧时,闸瓦应紧密地与制动轮工作表面贴合,保持足够的制动力矩,当轿厢载有125%额定载荷并以额定速度运行时,制动器应能使曳引机停止运转。制动瓦在松开时,闸瓦应同时离开制动轮工作面。闸瓦与制动轮周向间隙应均匀,并且不得大于0.7mm,否则予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