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的脉冲输出频率20KHz比FX1S的100KHz还低吗?

楼主(2008-12-20):
三菱FX2N的脉冲输出频率20KHz比FX1S的100KHz还低吗?

网友A:
是的,在不加模块的情况下,FX1S(1N)的定位功能比FX2N强多了。

网友B:
顾名思义。20KHZ当然小于100KHZ了。型号不同的话侧重点当然也就不同了,你要根据需要选用型号。

网友C:
FX1N FX1S 是运动控制型的 支持全部定位指令 FX2N就不支持定位指令

网友D:
是啊,看CPU的说明,应该是FX1S的比较好吧

网友E(2010-03-06):
引用 网友B:
关于顾名思义。20KHZ当然小于100KHZ了。型号不同的话侧重点当然也就不同了,你要根据需要选用型号。

那我要是想利用PLC的脉冲的话,就不如用FX2N的好了吗?

网友E:
错了,     该是1N的

网友F:
三菱的2N系列在定位控制方面应该最弱的了,不支持定位指令,也不支持PLSY和PLSR同时出现,如果你一定要用2N的话,定位简单的还行,要是要求高一点点最好用一个脉冲模块好一点,1S和1N系列的对于定位指令支持的同时也支持在程序中PLSY和PLSR都出现而且次数也没有限制

网友G:
学习当中,各位发表的意见很好!!

网友H(2010-07-09):
定位还是FX1S(N)的功能好,要是一定要用FX2N的话可以加模块

网友I:
请问怎么样才能做到PLSY和PLSR多次使用呢?

谢谢!

网友J:
用FX2N的话 得加个AGU模块

网友K:
20的当然要比100低了啊

网友L:
楼上的你太搞笑了,FX 1S 1N就是为定位控制开发的,支持的定位就多很多啦,这个就看出来了;所以它100K输出,2N系列为2点20K,不奇怪啦;3U 3G的更厉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