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tep7里实现顺序控制

楼主(2008-12-20):
如题:我知道s7-200里有顺控指令,但还不知道s7-300里有没有类似的指令,如果没有那怎样实现

网友A:
顺控指令用状态法很简单就能代替,要掌握它的实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置位和复位指令

网友A:
正是, 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 状态都有变化的条件,   其实很简单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专用的指令,就像s7-200的那样

楼主:
我听说做顺控要用到CFC

网友A:
我的S7-300书在单位里,

顺控指令的缺点:不通用,

所以我掌握了用普通梯形图实现的办法,我发现很简单。

楼主:
但编起来可能语句比较多,例如如果出现故障等情况还要去跳步到故障处理子逻辑去

网友B:
在step7中的顺序功能需要使用Graph,而CFC是指连续功能块的编程,相比之下,CFC编程只是将各个功能块进行组合,犹如积木玩具一样~~

楼主:
Graph在顺序控制中好用吗,我还没实践过

楼主:
我的QQ:44931858 欢迎自控同仁加我

网友C:
我也没有用过的,但我觉得,工艺熟悉的话,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D:
我只知道二次控制电路的 顺序控制   关键  顺序串联  常闭点

网友E:
L #WK_STEP1
L 1
==I
JC STP1

L #WK_STEP1
L 2
==I
JC STP2

L #WK_STEP1
L 4
==I
JC STP3

L #WK_STEP1
L 8
==I
JC STP4

L #WK_STEP1
L 16
==I
JC STP5

JU STP6

STP1: NOP 0
STP2: NOP 0
STP3: NOP 0
STP4: NOP 0
STP5: NOP 0

STP6: NOP 0
END: NOP 0

网友E:
STP里面写每步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F:
复杂的顺序控制用GRAPH7来编写,简单且功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