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是不是三极管?

楼主(2008-12-20):
是声控灯电路里的,样子跟普通三极管一模一样,但标的是Q406,有谁见过呀?

网友A:
大多是SCR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SCR,也就是可控硅。

网友B:
Q406不是这管子的型号,Q406是元件的位号,一盘Q开头的都是三极管,而406就是这管的位置号码!
元件的型号是标在元件上面的,如果是SMT(贴片元件)就只标上代码。
你的元件上面标着什么?

楼主:
看来SCR应该没错了,这个电路里头就只有这么一个,其他的都是三极管,而声控电路里SCR一般是少不了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C:
应该是SCR,也就是可控硅

网友D:
应该是scr,自己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E:
高手还真不少呀

网友F:
是可控硅,

网友G:
同意可控硅的意见...........

网友H:
声控里一般都是可控硅,比三极管的体积稍大一点

网友I:
不详细,说的不清楚,,,

网友J:
是可控硅,三极管带不了那么大的负载。

网友K:
声控电路一般用可控硅。

网友L:
是可控硅............

网友M: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N:
小功率的双相可控硅~~

网友O(2009-01-19):
是SCR,也就是可控硅了

网友P:
现在的可控硅和小型号的三极管长的几乎一样,所以只能通过型号去判断了。再说你说的是声控灯电路中的。一般都是可控硅! 产品名称: 可控硅 型号: Q406(1225A),这是我在互联网上找到的商品信息内容,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