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可以这样接线吗?

楼主(2008-12-20):
一台电动机2。2千瓦,以前用变频器控制,现在不用了,电动机以前用一个30W的小风扇散热,220V的。现在不用变频器,可不可以在星点引一条线做风扇的电源,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大家一下?谢谢

网友A:
没问题,可以的

网友B:
既然不用变频器控制了,电机就在工频下运行,转速也就高了,电机后面自带的风扇完全可以满足2。2千瓦的散热条件,所以就不用额外加风扇了

网友C:
电机后面自带的风扇完全可以满足2,2千瓦的散热条件,所以就不用额外加风扇了!

网友D:
同意三四楼的!变频控制时转速较慢,发热多,散热跟不上发热才额外加风扇。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不用再加散热器了。

网友F:
2.2KW  小功率的      不用管这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机后面自带的风扇完全可以满足2,2千瓦的散热条件,所以就不用额外加风扇了!

网友H:
不可以的,万一风扇短路会放炮的。

网友I:
变频电动机的风扇是和转子不是连着的,必须加电源

网友J:
加也可以。那样接也可以。只要你喜欢

网友K:
你可以测一下你要接的两端的电压,如果是220接风机就没问题,要把风机的正反转搞对

网友L:
不要风扇完全可以!我们单位的2,2没几个有风扇的!不超负荷太多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M:
2.2KW的电机不要外加风扇,自带的风扇就能解决了

网友N:
变频电机后面没有留装风扇的地方,都是单独的风扇,拆开独立风扇可以看到电机尾巴是平的。那样接是可以,不过最好在线路上串接个保险安全点,防止风扇短路时出事故。

网友O:
注意短路就行,不过拆了变频器用在那里要考虑哦

网友P:
觉得是多此一举,没有必要不得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既然不用变频器控制了,电机就在工频下运行,转速也就高了,电机后面自带的风扇完全可以满足2。2千瓦的散热条件,所以就不用额外加风扇了

网友R:
同意2、3、4楼的意见。

网友S:
引用 网友N:
变频电机后面没有留装风扇的地方,都是单独的风扇,拆开独立风扇可以看到电机尾巴是平的。那样接是可以,不过最好在线路上串接个保险安全点,防止风扇短路时出事故。

网友T:
引用 网友N:
变频电机后面没有留装风扇的地方,都是单独的风扇,拆开独立风扇可以看到电机尾巴是平的。那样接是可以,不过最好在线路上串接个保险安全点,防止风扇短路时出事故。

支持这种说法!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N:变频电机后面没有留装风扇的地方,都是单独的风扇,拆开独立风扇可以看到电机尾巴是平的。那样接是可以,不过最好在线路上串接个保险安全点,防止风扇短路时出事故。

支持这种说法!

网友V:
这种方法 在一些制动电机上面也经常 引220v做为刹车,线圈电源

网友W:
问题的提出不严密:1、是否属长期运转;2、是否自带有风扇;3、星点只能接出零线不会接出电源线(火线).供参考.

网友X:
接了风扇,三相就不平衡了

楼主:
1.属长期运转. 2。没带有风扇。3。星点做零线,火线任接一条。雷林子弟 的建议不错,应该加个保险,明天改掉,谢谢大家。

楼主:
就是因为没带风扇。我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Y:
不用接风扇了,真要接也可行

网友Z:
不要接的,没有必要.接了会多出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AA:
把原来的风扇装在轴上,就和一般电机一样,有风扇可靠....
http://www.minyan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