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原点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08-12-20):
各位老师:

本人刚接触伺服不久,有个问题请教!

就是:伺服控制的原点系统是怎么确定的?以原点传感器为接近开关为例,一般做为传感器的检测片面积比较大,而不是一点,而原点是一个点,我想知道,伺服控制系统象这种情况是怎么确定原点的?

谢谢!

网友A:
先检测到接近开关信号再检测编码器Z信号.....

这个问题论坛里已经讨论过N次。

网友B:
回原点绝不是仅仅用接近开关就完成了,更重要的是接近开关要配合编码器来确定原点位置的

网友C:
仅就伺服系统而言无所谓原点,所谓原点,是定位系统的需求。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我们伺服刚开始寻找原点的过程是:开始向着原点旋转,到原点传感器后,停止;然后再向回动一下。各位老师能具体讲一下原点传感器和编码器配合的具体过程吗?可能我问的问题有点菜,我刚开始搞伺服,还没进门呢!

谢谢!

网友D:
你那是传感器的电平信号配合编码器的Z脉冲共同寻原点。

一般情况下,当传感器动作时,控制系统在让马达转一圈,然后寻找Z相脉冲,由于编码器转一圈只会出现一个Z相脉冲。所以可以精确定位。

网友E:
这个问题很好啊,我也想知道。偶也菜鸟啊,哈哈哈

网友F:
多看几家公司的伺服手册的“回原点方式选择”部分,再多看几遍就明白了,呵呵

网友G(2011-08-21):
一般情况下,当传感器动作时,控制系统在让马达转一圈,然后寻找Z相脉冲,由于编码器转一圈只会出现一个Z相脉冲。所以可以精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