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决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08-12-20):
求助各位高手:现场采用220V电源变频器不受干扰,而采用380V变频器干扰严重!求解决办法?

网友A:
紧急求救,    热电偶信号受变频器的干扰,求解决办法?

网友B:
加电抗器可抑制干扰,q

网友B:
加电抗器可抑制干扰,我曾遇到过此现象

网友C:
我想问一下楼主,具体的干扰现象是什么!

一般干扰,可以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在输入和输出加磁环,采用屏蔽线,这是最经济的方法了。

如果还不能解决,就只有加电抗器,滤波器了。

网友D:
楼主啊,你不说具体情况怎说呢?无非就要降低载波频率按照你现场采用屏蔽线是最简单了,实在不行就加电抗器

网友E:
你没有说具体的情况,一般是通过加大电抗器来解决的

网友F:
同意4楼的观点

网友G:
变频器单独接地.控制分开

网友H:
加个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I:
与变频器功率相配套的无源谐波滤波器,要看谐波畸变率是多少?

网友J:
多大功率的变频器?小功率的采用4楼的方法,降低载波频率,功率比较大的在直流母线处另外加直流电抗器,能有效降低干扰

网友K:
变频器干扰只有且只有3招:

1、一点接地;

2、独立布线;

3、加电抗器;